[STM32F3]
有没有多通道模拟开关芯片推荐?

楼主(2017-03-28):
有没有用过类似以下图片的模拟开关芯片呢?麻烦推荐!可以通过1个EN脚控制所有开关芯片通道打开和关闭

网友A:
没有这种的;

你可以把所有控制端都连在一起;
ADI的模拟开关比较多

网友B:
SN74AVC1T45  看看这个。

网友B:
LVC4245A,74ALVC164245这两款芯片用的比较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VC4245A,74ALVC164245这两款芯片用的比较多。

你这不是模拟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VC4245A,74ALVC164245这两款芯片用的比较多。

这个是电平转换器

最常用的模拟开关不是4051这种吗,到74系列里去选型吧

网友E: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E:
现在的电平转换芯片都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种的;

你可以把所有控制端都连在一起;

我用到的通道比较多,加上控制端的话,引脚就太多了,封装也大,不好搞,现在通过另外的方式实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电平转换器

最常用的模拟开关不是4051这种吗,到74系列里去选型吧 ...

通道比较多,有12个通道,用4051这些,基本上每个通道都会有使能脚,IC封装比较大,成本也高,现在通过其他的方式实现了,谢谢!

网友F:
这个TI有什么芯片?

网友F:
不是一个三态处理器吗?

网友G(2017-11-28):
74FST3257

网友G:
74HC4066

网友H(2019-04-14):
引用 楼主:
通道比较多,有12个通道,用4051这些,基本上每个通道都会有使能脚,IC封装比较大,成本也高,现在通过其 ...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方法实现的呢,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