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变压器输出电压上调求助

楼主(2017-03-28):
这个电路是由555定时器来控制MOS管从而控制输出电压值,目前输出电压是22V,想通过改变占空比将电压继续调高,不知为什么调不上去,求有经验的大神指点一下!!!!!
D:\11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A:
提高5V 试下
输出频率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5V 试下
输出频率提高

5V电压不可以改变,目前频率是700K左右,我一直以为是占空比影响的,请问一下频率还需要提高或降低吗?还有就是我不知道原边是5V的电源供电,我单独测的变压器的变比是1:4.2,请问副边最高输出电压可以调到多高,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啊?谢谢!!!!!!

网友A:
你要提高到多少?
可以尝试副边增加圈数同样可以提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提高到多少?
可以尝试副边增加圈数同样可以提高电压

需要提高到26V,我现在困惑的是可不可以通过改变占空比继续提高,还有就是依据目前的扎数比输出电压最大可以是多少?

网友B:
这个东西固定变比的,驱动波形的伏微秒积也有要求,直接调占空比不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固定变比的,驱动波形的伏微秒积也有要求,直接调占空比不灵。

确实向您说的那样,今天晚上调了占空比,还是达不到要求。。。以前频率是700K,然后我将频率调节到400k左右的时候,再调节占空比,电压可以达到要求了,但是具体什么原因,还是没有头绪。希望有经验的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C:
你说的这个是频域还是时域的单脉冲呢?如果是频域的单脉冲对应的是正弦信号撒

网友B:
没用过脉冲变压器驱动MOS,做过用来推大功率的IGBT,驱动频率都是几百Hz到几十kHz,最高的也不超过100kHz;不知道楼主的脉冲变压器是什么材质、规格的,不太好说,可能高频率下损耗比较可观。这么高的频率,使用单个MOS驱动,也没有隔直电容,不知道脉冲变压器的波形如何,有没有偏磁。而且电路画成这样也比较奇怪,变压器右侧的管子怎么连的,一般这样的变压器都是推一组上下桥臂,互补式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脉冲变压器驱动MOS,做过用来推大功率的IGBT,驱动频率都是几百Hz到几十kHz,最高的也不超过100kHz; ...

这么高的频率是555定时器的输出频率,输出用来驱动MOS管,从而控制变压器原边的工作状态,变压器副边有个整流二极管,经过整流之后得到固定的电压,副边的固定电压用来给IGBT驱动芯片提供电源。这变压器是两路输出,用来为两个驱动芯片供电,也是驱动一个桥臂的。今天又调试了一下,昨天说的电压升上去了,是在没加IGBT驱动芯片的情况下,今天加上之后电压还会下落到22V。请大神指点一下吧

楼主:
C:\Users\Windows7\Desktop\1

楼主:
第一幅图是555定时器的输出波形,第二幅图是变压器的原边和副边的波形。

网友D:
不是变压器驱动,那就是工作在反激状态,如果原理图无误,变压器相位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变压器驱动,那就是工作在反激状态,如果原理图无误,变压器相位反了 ...

变压器相位没问题啊,是正激。。

网友B:
搞也半天原来是个电源,还以为是驱动互补桥臂的脉冲变压器。
要是带不起载,楼主先复查一下这个电源的设计参数是否合理,原理图也不全,没看到任何反馈回路。做电源就用电源芯片好了,成熟方案多,成本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变压器驱动,那就是工作在反激状态,如果原理图无误,变压器相位反了 ...

这变压器的副边整流过的电压可以向低了调,但是向高处调时,到了22V之后就升不上去了。但是测原边电压的波形,发现变压器原边的电压可以继续上升,但是副边电压不变,不知是什么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变压器的副边整流过的电压可以向低了调,但是向高处调时,到了22V之后就升不上去了。但是测原边电压的 ...

仔细看16L,18L

正激不是这么玩的,即便你目前都正确,按你说的1:4.2的匝比,输出电压只能是D*Vin*4.2(D是占空比,小于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16L,18L

正激不是这么玩的,即便你目前都正确,按你说的1:4.2的匝比,输出电压只能是D*Vin*4.2(D ...

谢谢您的回答,请问一下,如果是反激,当开通占空比较大的时候,我的MOS管会烧,输出电压还是达不到理想值,是必须改变变压器的匝比吗?有没有其他的调节错失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16L,18L

正激不是这么玩的,即便你目前都正确,按你说的1:4.2的匝比,输出电压只能是D*Vin*4.2(D ...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请问一下,如果是反激,当开通占空比较大的时候,我的MOS管会烧,输出电压还是达不到理想 ...

变压器详细规格书搞上来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详细规格书搞上来瞅瞅

抱歉,我这里没有变压器规格书,也有人说这是一个特殊形式的正激电路,输出电压与占空比没有多大关系,变压器只是一个直直变换器。

网友E(2017-04-28):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希望能提供以下方案,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希望能提供以下方案,感激不尽! ...

那就是个直直变换器,输出电压跟占空比没多大关系,主要是匝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