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匹配

楼主(2017-03-28):
低输出阻抗要与高输入阻抗连接,会不会对高频信号产生影响,应该怎么解决?中间需要加什么阻抗转换器?有人说加T-BNC connect,可行吗?理论依据是什么?

网友A:
这要看是什么低输出阻抗和高输入阻抗了,功率耦合才需要阻抗匹配。

楼主:
小信号经前置放大器,滤波放大器之后,低输出阻抗输出,接到高输入阻抗的脉冲幅度分析设备

楼主:
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功率耦合,我这个是不是传递的脉冲电压信号,传递电压就可以,低输出阻抗带高输入阻抗传递脉冲电压信号没问题?可以直接接?不会有太大衰减?

网友B:
如果是在射频TX/RX路径上的话,加个巴伦转换阻抗就可以了,不转换的话,会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在射频TX/RX路径上的话,加个巴伦转换阻抗就可以了,不转换的话,会有问题 ...

网友C:
听你说话就知道搞过射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