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单面板时间旧了就很难焊接

楼主(2017-03-28):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做好的单面板,过一阵子之后,再想往上面添加元器件的时候,会发现很难上锡,锡都粘到电烙铁上面去了,请问一下,这是我的焊接技术不行,还是确实有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自己做的板都会这样,焊盘被氧化了,你可以用砂纸磨一下焊盘,有一点作用,不过不要太用力。

网友B:
敷铜时间长了,在空气中氧化后可焊性就降低了。

解决方法:
用(白)橡皮檫掉氧化层,再用点助焊剂或松香应该就可以了。
没有(白)橡皮的时候,用小刀轻轻刮一下也行。但对敷铜略有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板都会这样,焊盘被氧化了,你可以用砂纸磨一下焊盘,有一点作用,不过不要太用力。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敷铜时间长了,在空气中氧化后可焊性就降低了。

解决方法:

白橡皮是文具橡皮擦吗?把松香弄到电烙铁上,然后在板子的引线上面拖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白橡皮是文具橡皮擦吗?把松香弄到电烙铁上,然后在板子的引线上面拖动吧? ...

白橡皮就是文具橡皮擦。有的橡皮檫一头白一头黑,用黑的那一头也行。
哪个效果好就用哪个。把氧化层檫掉露出铜的光泽就表示檫干净了。
楼上说的用砂纸也是同样的意思,都可以的。

松香是比较古老的助焊剂。古老的、现代的助焊剂都可以。
助焊剂的作用是增加焊锡的流动性。

去除氧化层后,放一点松香末、或涂一点助焊剂在需要焊接的地方,然后上锡……
现在的焊锡丝内部就含有助焊剂。如果用的是这种焊锡丝,就不需要松香/助焊剂,直接上锡就可以了。

但助焊剂留在线路板上时间长了有可能会影响电路性能。焊接好后最好能把助焊剂清理掉。
可以用工业(医用)酒精清洗助焊剂,也可用热水冲洗,具体看用的是哪种助焊剂。

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橡皮就是文具橡皮擦。有的橡皮檫一头白一头黑,用黑的那一头也行。
哪个效果好就用哪个。把氧化层檫掉 ...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C:
原因:焊盘氧化了,

解决办法:
1、用助焊剂
2、酒精擦一遍
3、砂纸磨一遍
4、换块板子

网友D:
铜氧化了,用砂纸砂掉,或者焊接时多用一点松香

网友E:
竹签去锈?

网友F:
粗糙纸张擦拭,略加松香助剂。

网友G:
报废,重新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