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我真是想不明白这个运放电路。

楼主(2017-03-28):
为什么Vout=I2*Rf,而不是Vout= - I2*Rf  ???
可能我运放学的差,真是想不明白
请大家指教一下
谢谢啦

网友A:
注意流过电阻Rf的电流也是I2(图中红色)。而运放反相输入端电位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流过电阻Rf的电流也是I2(图中红色)。而运放反相输入端电位为零。

哦 也就是说原来图中的I2电流方向标反了 是吗?

网友B:
原因在于,符号含义你得看清楚!可能表示幅值等,仔细看看原文符号意思!

网友C:
书上是错的,你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也就是说原来图中的I2电流方向标反了 是吗?

原来图中的I2电流方向没有标反。
首帖图中输出标注Vout=I2*Rf是错误的,输出就应该是Vout= - I2*Rf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也就是说原来图中的I2电流方向标反了 是吗?

电路中电流方向在开始时是任意假定的,随便定哪个方向都可以。计算结果电流为正值,表明实际方向与假定方向相同,为负值,表明实际方向与假定方向相反。
以首帖图而论,I2方向与图中相同时,运放确实输出一个负电压。因为只有运放输出负电压,才能够使得运放反相输入端这个节点总电流为零(KC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在于,符号含义你得看清楚!可能表示幅值等,仔细看看原文符号意思!
...

谢谢。原文没有描述,只给了这样一幅参考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图中的I2电流方向没有标反。
首帖图中输出标注Vout=I2*Rf是错误的,输出就应该是Vout= - I2*Rf 。 ...

好的 谢谢

网友C:
现在出书的人啊,包括译者,素质不怎么样,弄得未入门的学生不知怎么办,都是评职称体制搞的。

完全同意。

网友C:
公布下书名或出处。以正视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布下书名或出处。以正视听。

这个是某互感器的规格书上的示例接线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某互感器的规格书上的示例接线图

幅值上是对的,矢量运算上是错的。这也是CT原厂说明资料不认真导致。

网友D:
电流和电势的方向并没有反向为什么要加负号?

网友:
书上没说清楚,要误导人

网友E:
同向则是负电压,反向则是正电压。

网友F:
他就是随手那么一写。。。

网友G:
楼主和作者都错了。

不过应该作者的意思更接近一些。

网友G:
我看楼上也没人说对!

这怎么说的?我从来没有用过运放。水平就是刚学完模电做几个实验而已。

楼上各位也是学生么?

网友H:
倒不能说是个错误,
只能说是出书的人不严谨,
算是个BUG吧,
没有注明I2是有符号的,可正可负。

模电的KCL里边经常这样,
随意假定电流方向,
按最后的计算结果来判定假定是否正确

网友I:
好厉害,看了很有帮助,给赞

网友J:
原因在于,符号含义你得看清楚

网友K:
因为运放输入“虚断” (即I3=0)和根据KCL,IRF=-I2,

又,运放两输入端”虚短“,

即 Vout = IRF*RF = -I2*RF,因此使用了同名端变压器耦合与一般反相放大器的增益公式是一样的。

网友L:
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G:
为什么还是没有正确答案啊。
本论坛就没有人才了吗?

还是要本大师来揭开谜底?

网友M:
这是交流互感器典型的应用电路,厂家为了简化描述,直接就这样写了(厂家说明书不是教科书),其实是指I-U变换,交流互感器输出的是交流电流信号,经过运放就整成电压信号,默认是有效值的。
比如互感器是10A量程,电流比是1000:1,即10A时输出10mA,指的都是交流有效值。如果运放的Rf是200欧姆,则输出就是10*200=2000mV,都指有效值。

网友N: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还是没有正确答案啊。
本论坛就没有人才了吗?

是28楼的答案?

网友G:
目前为止还没有对的答案。所以我要观察看看本论坛到底来人都是什么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