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变压器叫声?换方案?

楼主(2017-03-28):
原先发过一个求助贴: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8&page=1#pid7738502

问了IC供应商FAE,IC在空载或轻载的时候是工作在pfm模式,所以轻载时频率一定在音频范围内,那能听到叫声就不奇怪了我试试加负载,一直要加到200mA以上才听不到,这就有点狗血了,平时就要消耗1W以上。
另外,我觉得变压器打胶浸漆终究不是什么好办法,因为可能还会有声音,我拆了变压器,觉得绕线还是很紧密的

是不是有其它比较好的方案呢?(元器件少,空载频率不在音频内,最好能效比较高)

网友A:
每个变压器都是要浸漆处理的

网友A:
你试试调整下变压器参数 看看还会不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调整下变压器参数 看看还会不会响

怎么调呢,菜鸟一只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变压器都是要浸漆处理的

那个E字磁芯上有亮闪闪的,估计那个就是浸漆吧,但里面线圈就没有了,线圈也要浸漆吗?

楼主:
我看这个变压器工艺,是在包胶带后“含浸”的:
https://wenku.baidu.com/view/3bd ... f5f61fb73628bd.html
这样线圈肯定是没有浸漆的 :)

网友B:
能确定是变压器的叫声吗?先判断是否是电容的叫声。
变压器含浸的效果会比真空浸漆好一点。
是否使用QR模式的方案,QR模式的芯片噪音很难完全消除,尤其是国产芯片。
一看到让变压器中柱点黑胶的FAE就想弄死他。。。。

网友C:
也可能是你的C3电容在叫,换个CBB电容试试。
要真是变压器叫我也不知道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确定是变压器的叫声吗?先判断是否是电容的叫声。
变压器含浸的效果会比真空浸漆好一点。
是否使用QR模式 ...

哪有电容会叫的?
百度了下,含浸好像包含了真空浸 :)
规格书说的pwm,实际只有在额定载荷时是pwm,空载轻载都是pfm(间歇工作),软开关好像没用到,根据是:有个“软启动时间”
最后发现,有个OTP Block,说明里面是有程序的,他们要是能改程序,变压器就不用注黑胶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是你的C3电容在叫,换个CBB电容试试。
要真是变压器叫我也不知道咋办 ...

吸收回路的电容用的是高压瓷片电容,不会叫的 :)
CBB和涤纶倒是有可能叫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吸收回路的电容用的是高压瓷片电容,不会叫的 :)
CBB和涤纶倒是有可能叫哦

瓷片电容可以叫得很大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能确定是变压器的叫声吗?先判断是否是电容的叫声。
变压器含浸的效果会比真空浸漆好一点。
是否使用QR模式 ...

好的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有电容会叫的?
百度了下,含浸好像包含了真空浸 :)
规格书说的pwm,实际只有在额定载荷时是pw ...

这IC应该不会有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有电容会叫的?
百度了下,含浸好像包含了真空浸 :)
规格书说的pwm,实际只有在额定载荷时是pw ...

电容不但会叫,还会唱歌,
这种IC你还指望数模结合,给你搞个代码???
OTP是过温保护,不是神马代码
软开关和软启动有啥关系?
含浸显然是指清漆浸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吸收回路的电容用的是高压瓷片电容,不会叫的 :)
CBB和涤纶倒是有可能叫哦

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学到的这些,
不要误人,兄弟

网友F:
环路稳定不?不稳定肯定叫的

网友G:
电容会叫出声音,还是头一回听说,变压器会叫声还是相信的,换一个好的变压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瓷片电容可以叫得很大声的。

不是吧,这不科学啊!瓷片应该是结构最紧密的元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不但会叫,还会唱歌,
这种IC你还指望数模结合,给你搞个代码???
OTP是过温保护,不是神马代码

OTP不是代码?头大了
如果软启动所用到的技术是软开关,后面大可不必写个10ms,肯定不是软开关了

楼主:
FALSE LOAD加到200mA才可以,模具空间较小,发热严重,怕变压器(EE16@60KHz)带不起,另外静态有1W的耗电客户会不爽的

楼主:
我看那些手机充电器,从来不会听到叫声的,都是些什么方案的呢?
Power Integrations 里有好多方案,不知道选哪个好,从芯片包装看,最小的是linkzero family,不知道适合用在这里不?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那些手机充电器,从来不会听到叫声的,都是些什么方案的呢?
Power Integrations 里有好多方案,不知道 ...

1,这里的OTP是Over Temperature Protect,不是One Time Programmable
2,另外瓷片电容的结构决定其具有压电效应,在高频脉冲下会叫的很欢,建议用涤纶电容替换确定是否是电容发出的叫声
3,软启动是软启动,软开关是软开关,如果你不是专业搞电源的,不必深究,这个话题不展开
4,你用的这个芯片不是QR模式,应该可以调到没有啸叫声的,即便变压器不浸漆。而芯朋微的QR芯片,啸叫声去除不了。他们的FAE再叫你变压器中柱点胶,你不用鸟他,没有用。
5,PI的芯片啸叫声很难去除,或者根本无法根除,若对啸叫声特别敏感不建议你用。
6,说的很清楚了,你在绕在里面出不来,我也无能为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里的OTP是Over Temperature Protect,不是One Time Programmable
2,另外瓷片电容的结构决定其具有 ...

详尽!666

已经寄样品给供应商去调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里的OTP是Over Temperature Protect,不是One Time Programmable
2,另外瓷片电容的结构决定其具有 ...

这个应该要个裤子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里的OTP是Over Temperature Protect,不是One Time Programmable
2,另外瓷片电容的结构决定其具有 ...

板子寄给供应商3天多了,那边说瓷片改涤纶就好了,我这边改了涤纶,叫声依旧...
我在想,如果他们搞不定,是不是该换方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寄给供应商3天多了,那边说瓷片改涤纶就好了,我这边改了涤纶,叫声依旧...
我在想,如果他们搞不定, ...

每个人对不同频率的敏感度不同,或许他们没有骗你,只是他们听不到而已,哈哈

让他们继续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人对不同频率的敏感度不同,或许他们没有骗你,只是他们听不到而已,哈哈

让他们继续调, ...

明天采购去他们那儿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H:
高压瓷片电容在工作中可能会有电致伸缩和磁致伸缩效应,更换一种电介质常数不同的高压瓷片电容试试看

网友I:
引用 楼主:
怎么调呢,菜鸟一只 :)

调整电感量,让其工作频率改变,如果是QR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调整电感量,让其工作频率改变,如果是QR的话

频率是芯片决定的,满负载会正常工作pwm模式,轻载或空载就成了间歇工作了,间歇工作频率在音频范围

楼主:
两个多礼拜了,芯片供应商没搞定...
大家也都没提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有必要搞一下,把这个声音彻底终结 :)

楼主:
我看小米,三星充电器都没有声音,都用的什么方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