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低压降的防电流倒流电路 @tyw

楼主(2017-03-28):
DC3.3v,低压降,不用运放,电流只能流出不能流入

网友A:
用MOS管搭,也叫防反接电路。

网友B:
如果是防电压接反,mos就可以,如果是防电流倒流,印象中只有肖特基

网友C:
MOS管可以防电流倒流,压降可以做到很小.

网友C:
参考理想二极管电路.

网友D:
简单些串只肖特基二极管,0.2~0.3v左右,MOS管稍复杂,但可做到0.1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防电压接反,mos就可以,如果是防电流倒流,印象中只有肖特基

同解,不是防反接,是防倒流,但是还没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
简单的mos并不能防倒流,
肖特基又有0.25v压降,

要求0.1v压降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些串只肖特基二极管,0.2~0.3v左右,MOS管稍复杂,但可做到0.1V左右.

如果太复杂,那只好用比较器+m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