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7-03-28):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图是老式双缸洗衣机的,图中有个错,洗衣电机的启动电容右边应该与电机的另一绕组连接,少了一个电路连接点。洗衣电机的两个绕组是对称的,互为驱动绕组和运行绕组,如此实现双向旋转。
图中选择开关放在左边时,电机的启停和转向由定时器控制。转动定时器,主开关就接通,然后根据定时器当前的位置,要么接左边、要么接右边或者跟谁都不接,对应电机的顺时、逆时和停转。当选择开关放在右边时,打开定时器电机将一直单向旋转。这个功能比较奇怪,没见过。通常双缸洗衣机有个强弱洗涤的选择开关,有两档的,也有三档的,其意义只是选择定时器内的触点组,控制电机旋转的持续时间,由此可见楼主贴出的图在控制开关部分还有错。松源这个牌子知名度有限,属于地方性产品,厂家给出的电路图很不严谨。
双缸洗衣机的脱水是单独手工操作的,就是一个定时器和与盖子连接的安全开关组成,别想象成单缸的全自动洗衣机了。

网友A:
给你个正确的双缸洗衣机电路图:

网友A:
奇怪,图怎么不显示了……

网友A:
上图测试

网友B:
电容充放电驱动继电器,
实现洗衣机滚筒的正反转

脱水不过是电机高速旋转,
产生离心力将水分晒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容充放电驱动继电器,
实现洗衣机滚筒的正反转

根本不存在用电容充放电来驱动继电器一说。利用电容的充放电和小电阻构成RC回路,在需要降低继电器功耗时有一定作用,但这里依然称不上是什么用“电容充放电驱动继电器”,而且,楼主图中根本就没有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存在用电容充放电来驱动继电器一说。利用电容的充放电和小电阻构成RC回路,在需要降低继电器功耗时 ...

请帮忙详细解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帮忙详细解释,谢谢

见2楼帖和3楼图,已经够详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