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ul的uboot启动**如何一直显示到kernel起来

楼主(2017-03-28):
如题,现在的情况是uboot启动logo显示到kernel起来时会黑屏,然后显示kernel的启动logo,我想两者不间断显示,不知道怎么做,请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谁知道解决的办法,或者是谁有补丁,麻烦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A:
那应该是在kernel中配置io的时候把lcd关掉了,你在kernel的板级文件中的mx6_xxx_board_init函数中找到control_gpios,然后看看有没有将lcd关掉

网友B(2017-11-19):
您好,能分享一下怎么调试IMX6u的lc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