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不接单片机有5.1v 接了单片机只有4v左右了 单片机也不.....

楼主(2017-03-28):
以前用的别的单片机是可以工作的    稳压管1w的和0.5w的都试过了  一样的效果

楼主:
单片机后面也就是接一个小的LED指示灯

网友A:
为什么要用稳压管(并联稳压电路)?用片7805之类(串联稳压电路)不好吗?

网友B:
应该是输出电流不够了

网友C:
这是稳压管电路负载发生变化后,稳压管电路失效造成的。

正常稳压时,+12V 供电的电流为:
(12V - 5V) / 2.2K = 3.18 mA

不接单片机的时候,稳压管上有 3.18 mA,稳压管反向击穿,工作正常;

当接上单片机后,假设单片机工作电流为 3.6mA。
这时稳压管上无电流,处于截止状态(等于没接这个稳压管);
+12V 供电通过 R2 与单片机分压,结果就只有 4V 了。

单片机需要的工作电流越大,电压下降越多。

网友D:
R2值大了,关稳压二极管的功率什么事,基础太差,再学习稳压二极管的知识,通过计算,确定R2的值。

网友E:
同楼上,算算单片机电流在电阻上压降多少,上个山寨版7805,要不了几个钱的。

网友F:
单片机电流没多大啊,可以把2.2k阻值降低试一下

楼主:
之前没有注意两个单片机的功耗不同  开始没有在意   后来换了电阻   现在已经解决了  谢谢大家

网友G:
用个78L05吧,几分钱的样子,并不比稳压管贵

网友H:
就算稳压输出端短路,最大电流也才12/2k=6mA。接单片机后出现明显压降,应该是电流不够,要按你的工作电流来计算串联电阻的最大值。
比如单片机平均工作电流40mA,那么串联电阻应小于12/0.04=300欧。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这是稳压管电路负载发生变化后,稳压管电路失效造成的。

正常稳压时,+12V 供电的电流为:

说得好,正解

网友J:
虽然我学习差,
不过稳压管不是这么用的吧,
这是稳的哪门子的压啊,
反倒是像个过压保护的啦。
(赞同5楼的观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虽然我学习差,
不过稳压管不是这么用的吧,
这是稳的哪门子的压啊,

这个是并联稳压,也是线性稳压器的一种,如需全面学习电源管理技术,请点我签名里的公开课连接。

DC-DC电源管理技术的第二章也马上会登场,第二章更加精彩!

网友K:
这样做稳压电源输出,能用吗,用一个1117的LDO做稳压输出,有什么电路需要设计的,直接找我加我QQ921715686

网友L:
就是嘛,你搞个7805不是很好的嘛,这个才2毛钱TO-92封装的。哥们你记住一点做电路设计,最开始不要去考率成本,先把功能做好,稳定性做好,再慢慢地去做成本方的研究,有些地方是可以省有些地方是不可以省的,比如电源就是不能省,一省就出问题了!希望能帮到你!谢谢!!

网友M:
大家都有7805,这就象是公理,而楼主偏偏不用,而用稳压二极管,应是电流不够,都让稳压管对地了。请改为7805

网友N:
让我笑一会儿。。。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大家都有7805,这就象是公理,而楼主偏偏不用,而用稳压二极管,应是电流不够,都让稳压管对地了。请改为780 ...

版主这句话——“应是电流不够,都让稳压管对地了”,有问题哟。应该是“电流不够,稳压管没有工作电流”。稳压管有电流对地,则稳压管工作就会正常,就能保证其稳压值。

网友P:
R2限流不够大,不足以在MCU负载工作时,分成的电流不足以维持稳定的电压。

网友P:
稳压管的工作电流必须要考量到负载轻与重时分流得到的电流都在稳压管正常稳压的电流范围内。也就是说从VZ---IZ斜率近直角的电流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