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模块的仲裁器功能是什么?

楼主(2017-03-28):
USB模块的仲裁器功能是什么?

网友A:
模块仲裁器用于处理端点对SRAM存储器访问。CPU和SIE都可以访问SRAM存储器. 仲裁器负责处理CPU和SIE访问SRAM的仲裁

网友A:
该模块负责处理和SIE模块的所有交易。SIE从SRAM读数据,然后发送到主机。类似的,将来自主机的数据写到SRAM中。在SIE接口登记这些请求,模块来处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