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端存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3-28):
不太懂大小端的涵义

网友A:
大端小端针对多字节数据存储时字节顺序而言的。所谓"Little Endian",为INTEL所采用模式,数据的低字节存放在内存低地址中,高字节存放在高地址中,即学X86时说的“高高低低”原则。Byte3 Byte2 Byte1 Byte0在内存中对应的是:

Base Address+0 Byte0
Base Address+1 Byte1
Base Address+2 Byte2
Base Address+3 Byte3

网友A:
所谓"Big Endian" ,为MOTO所采用模式,数据的低字节存放在内存的高地址,数据的高字节存放在内存的低地址。Byte3 Byte2 Byte1 Byte0在内存中对应的是:

Base Address+0 Byte3
Base Address+1 Byte2
Base Address+2 Byte1
Base Address+3 Byte0

网友B:
这个不太重要,你写程序,编译器给做了工作

网友C:
这个不太重要吧,用C来编程

网友D:
这个对在调试的时候很重要

网友D:
比如说你想看一组数组内的具体数据,你就得了解存储方式

网友E:
楼上正解,确实要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