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77D的DMA支持DAC操作吗?

楼主(2017-03-28):
如题28377d的DAC可以通过DMA操作来对DAC进行赋值,更新输入数据么?

我将DMA的目的地址指向DAC的输入寄存器地址,无法将DAC输入数据更新.求解惑!!

网友A:
从手册上看是支持的,但我没具体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手册上看是支持的,但我没具体试过

Data sources and destinations:
–   GSx RAM
–   CPU message RAM (IPC RAM)
–   USB RAM
–   ADC memory-bus mapped result registers
–   ePWMx
–   SPI, McBSP, EMIF

但是说明里却没有DAC这个项

DMACH6AddrConfig(&DacaRegs.DACVALS.all,DMASource);
赋值到&DacaRegs.DACVALS.all这个地址,发现没有写入,如果只想任意的ramgs,却发现是可以写入的?
所以很疑问!

网友A:
@zhangmangui @海中水 帮忙看看这个问题

网友B:
从你给的截图来看,是支持的。没有看具体的数据手册。从支持的方面来说吧,如果可以支持。则除了匹配好地址之外,还要看好触发元。也就是说你到底是配置在哪里DMA里面的那个触发元。你先去测试你的额触发有没有发生。

网友C:
支持直接DMA赋值

网友C:
数据无法更新,是不是地址有问题?

网友D:
楼主试试不适用DMA能够更新DAC吗?

网友D:
DMA数据地址不是固定的吗?

网友C:
以前只用过ADC采样计算。

网友C:
是不是、DMA的地址设置的不对吗?

网友E:
这个DMA配置有问题吗

网友E:
28377以前用过DMA读取ADC数据。

网友F(2019-01-17):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DMADest   = &DacaRegs.DACVALS.all;但是DAC寄存器结果一直都是0

网友F(2019-09-17):
    EALLOW;
    CpuSysRegs.SECMSEL.bit.PF1SEL = 1; //PF1SEL = 1将外设连接到DMA;PF1SEL = 0将外设连接到CLA
    EDIS;
!!!!!!!!!!!!!!!!!!需要把外设连接到DMA!!!!!!!!!!!!!我就是这个情况,改了就有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