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用st-link烧写万程序后,必须要断开仿真器才能运行

楼主(2017-03-28):
在stm8l52discovery 开发板上用st-link烧写万程序后,必须要断开仿真器才能运行。如果利用板子上自带的仿真器也一样要先段开仿真器跳线才可以,不知道为啥?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求解,谢谢 了

网友A:
软件没设置好

网友B:
我家里的让电脑没装开发环境,
没法给你截图了,
你找一下,配置成下载后运行就好啦

网友C:
是不是电源存在问题?

网友C:
断开仿真器后,看看重新复位试试。

楼主:
能具体说下哪里需要设置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里的让电脑没装开发环境,
没法给你截图了,
你找一下,配置成下载后运行就好啦 ...

你说的是在stvp里面设置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源存在问题?

我有用外部电源单独供电,用ST-LINK烧写,问题依然在这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开仿真器后,看看重新复位试试。

就是因为每次下载完之后,需要断开仿真器才可以运行或者复位有效,感觉这样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D(2019-12-16):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也是一样的问题。STM8L052R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