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NUCLEO-F722ZE + PCROP 测试

楼主(2017-03-28):
            STM32F722ZE带有PCROP功能。再想盗用程序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来看看这个功能怎么用;相关资料如下:
     https://my.st.com/content/my_st_ ... d1490685575427.html

         ST的PCROP 功能提供了3个级别代码保护,Level0、Level1、Level2;其中Level0、Level1客户相互切换,但Level2与Level1 之间不可逆,只能是Level1到Level2,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了;使用Level2 则意味着你的芯片的某些以前能擦写的区域就变成不能擦写了。            ST内部提供了寄存器PCROP、nWRPi 来设置,具体如下:

二、必要的工具:
    1、STM32 STLink Utility
    2、代码,主要通过PCROP_Enable() 函数来实现;

三、测试:
    1、流程图:通过蓝灯和绿灯的不同指示状态来判定,是否进行PCROP

2、核心代码的实现:
#if defined (USE_PCROP_FUNCTION)
  /* Enable PCROP Protection on sector 2 where FIR Filter IP-Code is placed */
  if  (PCROP_Enable() == HAL_OK)
  {
  /* Turn On GREEN LED1 if PCROP activated successfully */
  BSP_LED_On(LED1);
  }
  else
  {
  /* Turn On BLUE LED2 if PCROP activation failed */
  BSP_LED_On(LED2);
  /* Infinite loop */
  while(1);
  }
  /* Wait for KEY button to be pushed */
  while(ubKeyPressed == RESET);
#endif /* USE PCROP FUNCTION */
3、配置工程和修改stm32f722xx_PCROP.icf文件:
然后编译生产可执行文件。

4、通过STLINK 设置:

然后就错了:
保护了,然后就悲剧了,这是怎么搞,

网友A:
STM32能够烧断熔丝位吗?

网友A:
PCROP功能以前也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