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
【完结,领奖中】【活动】【嵌入式音频】第二期:电子音...

楼主(2017-03-28):
本期代言人是初音miku, 宅男宅女们的偶像.
即使她只是一个代码与电路合成的虚拟幻象.

现在暂离虚幻, 回到现实.拿起板子来, 自己来播放一段音乐.

活动内容:
阅读这一篇**: 第二篇 嵌入式系统硬件输出系统简介及播放实验(播放篇之一)
找任意一块有DAC的开发板(比如ST的Nucleo,Discovery板子),使用**叙述的方法,播放任意音乐或者合成音频,上传代码工程即可(注明使用的开发板子,最好给出关键电路图).当然播放Miku的作品是最被欢迎的.
[唯一的限制就是: 请不要直接使用作者公布的参考代码上传, 有改动可以]

更新:大家还是发挥一下子原创精神, 共享文件夹中那个工程作为参考, 直接拿来上传就有点不合适. 你哪怕随便改改采样率, 改改DAC触发的定时器, 小小改动一下子代码结构, 也算通过. 如果你所有的都不改, 就换个板子, 把这个F722 Nucleo的实验移植一下子. 来参加这活动的都是热爱动手的DIYer, 相信这一点不难.

[3-29]更新: 手工帝驾到! @shanan 同学第一次正确提交答案, 来看看作品的照片!
又有几位同学提交了正确的代码:
@jinglixixi,
@Ketose    (Ketose实现的双通道!),
@荣丰宇
@WAMCNCN

活动奖励:

成功上传实验的,还是打赏20.并随机发放一个小礼品

耳机, 蜂蜜,毛巾、插线板、靠垫, 5选一

活动期间:

2017-3-28至2017-4-8

[2017-4-10更新] 这几位同学来领奖, 奖品是现金打赏+小奖品

@shanan (手工帝)
@jinglixixi
@Ketose    (Ketose实现的双通道!),
@荣丰宇
@WAMCNCN
打赏一会就发, 至于奖品, 请发送用户名+收货地址到
board@21ic.com 选择一下子礼品:

耳机, 蜂蜜,毛巾、插线板、靠垫, 5选一
这期活动暂时告一段落, 请期待后面的活动,更加精彩,奖励更加丰厚!
请关注: http://www.21ic.com/eva/audio/

网友A:
点赞!

好,快来参加活动!

网友B:
支持下

好,快来参加活动!

网友C:
ST的Nucleo开发板子

代码

我比较了一下, 你这个是直接把我共享的参考实现的7z文件后缀名改成zip上传的, 即你根本没有打开源文件夹,看也不看就上传这个,肯定不行的.
这个貌似跟我公布的代码一模一样阿, 能不能告诉我改了哪些地方吗?

网友D:
   要实现音频的播放,简单的方式就是找个带耳机插孔的ST开发板,比如STM32F769I_Discovery, 该板子自带SAI接口,而且还有WM8994 解码芯片;先来看看STM32F769上硬件电路的实现;
代码实现:
int main(void)
{
  uint32_t PlaybackPosition = PLAY_BUFF_SIZE + PLAY_HEADER;
  CPU_CACHE_Enable();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Playback_Init();

  /* Initialize the data buffer */
  for(int i=0; i < PLAY_BUFF_SIZE; i+=2)
  {
    PlayBuff[i]=*((__IO uint16_t *)(AUDIO_FILE_ADDRESS + PLAY_HEADER + i));
  }

  /* Start the playback */
  if(0 != audio_drv->Play(AUDIO_I2C_ADDRESS, NULL, 0))
  {
    Error_Handler();
  }

  if(HAL_OK != HAL_SAI_Transmit_DMA(&SaiHandle, (uint8_t *)PlayBuff, PLAY_BUFF_SIZE))
  {
    Error_Handler();
  }

  /* Start loopback */
  while(1)
  {
    BSP_LED_Toggle(LED2);

    /* Wait a callback event */
    while(UpdatePointer==-1);

    int position = UpdatePointer;
    UpdatePointer = -1;

    /* Upate the first or the second part of the buffer */
    for(int i = 0; i < PLAY_BUFF_SIZE/2; i++)
    {
      PlayBuff[i+position] = *(uint16_t *)(AUDIO_FILE_ADDRESS + PlaybackPosition);
      PlaybackPosition+=2;
    }

    /* check the end of the file */
    if((PlaybackPosition+PLAY_BUFF_SIZE/2) > AUDIO_FILE_SIZE)
    {
       PlaybackPosition = PLAY_HEADER;
    }

    if(UpdatePointer != -1)
    {
    /* Buffer update time is too long compare to the data transfer time */
    Error_Handler();
    }
  }
}
实现效果:当LED2开始闪烁时候,就可以通过CN7的耳机孔听到播放的声音了。

你这个是官方的F769的DMA+SAI播放的例子. 以后会有这方面的活动的, 到时候再欢迎来参加. 用官方例子的话,最好是有点原创的改动.
多谢你的参与! 但是与本期文章和活动的方向不是很符合. 现在不是想找最简单的, 或者别人写好的API来实现功能. 而是想探究一下基本原理, 搞点DIY.
就等你了!:-D

网友E:
硬件:

LY-S3A开发板

LY-S3A开发板

BTL输出功放8002A

BTL输出功放8002A

8欧0.5W喇叭

8欧0.5W喇叭

整个开发环境

整个开发环境

开发板采用某宝上不知名的低价清货的LY-S3A,主要芯片是STM32F103RCT6。
功放采用8002A,BTL输出,应该是AB类功放。
喇叭采用8欧姆0.5W,为了效果更佳,用一次性杯子做音腔,效果比裸奔好多了。

开发板原理图

工程文件:

注意:
工程文件里的RES文件夹附带了一个py脚本,可以把bin转为C语言数组,这样就可以把音频数据连同程序一同烧录。

心得:
音频重采样后,最好做高通滤波,否则小喇叭振得厉害,电流消耗也很大。我试了截止频率500Hz和1KHz的情况,有改善。

其他:
哈哈,千万不要戴耳机听,因为开场音是!!!

同学, 你是个手工帝! 有个一次性杯子盛住喇八太有型了!

网友F:
进来学习下新知识

快来参加活动!

网友G:
我来看看

快来参加活动!

网友E:
谢谢版主的肯定!
这个喇叭是我在做这个音乐盒的时候用的: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2&page=1#pid7718990
闲来无事,受上面的启发,我把PWM输出也增加到这个工程,PB6和PB7可以直接接喇叭,没有功放也可以听音乐了。

网友H:
在STM32F413ZH的板子上试验成功,用耳机能听到声音。素才用楼主现成的素材。
准备换成双声道的自己来完成。

挑战一下子双声道, 我们都很看好你!

网友I:
引用 网友I:
基于KL26Z开发板的音频播放器,音频文件存放再SD卡中,并将音频文件与触摸键或小按键建立对应关系来播放。 ...

只考虑能播放音频的要求就没多改,它以前是本人实现的一个触摸式语音故事书的代码。实物图上的线是连接TFT屏的,已显示图像文件。使用SD卡存储的音频文件可以多些,灵活性能大一点。

网友A:
早上起来发个帖~
手上正好有一块F722,楼主同款哦~
借用楼主的工程代码,重新定制了stm32Cubemx的IAR工程,这个用起来还真是方便,不用自己写初始化了~

工作后的diy环境大不如以前在实验室的时候,很多条件不具备了,好歹看看

去除了项目不必要的外设,剩下必要的外设
dac做音频输出、dma做数据搬运、tim6做dac输出定时、uart3显示输出信息

音频文件烧了经典的Miku 甩葱歌,虽然只有15秒哦~

定制项目的时候遇到一坑,纪念一下

附上工程代码和音频文件~

不错, 不过有一个概念搞混了, 这里DAC其实是软件触发更新的,你如果使用TIM6触发更新,那么其实更新了两次, 对音质是有影响的, 自动触发留着下一集

网友J:
好活动,支持下!

时间不太多,就改了下输出音频的采样率

因为文件限制,只上传了MAIN.C文件

太忙了就算了额, 记得来参加下次活动, 谢谢参与!
你这不是上传了main.zip吗, 工程打包是一样的, 改了采样率, 定时器的周期没有改,还是125us中断一次额,
可以上传zip文件的, 别人都传成功了.

网友H:
双通道带PWM指示灯,但是感觉不是很明显。
源码:
音频资源:

恩的< 的确是双通道, 不明显的原因是因为原始音频两个通道就差不多, 代码中已经表达了双通道意思的!

网友K:
第二期了,不错

网友L:
学习学习,还不太熟悉,使用例程,更改了采样率为16K。另外使用介绍的软件截取了一段音频。
开发板,前段时间活动的NUCLEO 144 F722ZE。

理论上是有损于音质的, 应该设置为软件触发或者无触发(写数据时自动触发)
算是有点改动的, 只是你这DAC事实上跟参考代码一样,是用TIM6触发的软件标志来软件触发的, 而你设置了TIM6溢出触发, 这样的话其实是触发了两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要实现音频的播放,简单的方式就是找个带耳机插孔的ST开发板,比如STM32F769I_Discovery, 该板子自带SAI ...

抱歉,我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抱歉,我理解错了,

没事情, 这个活动是个系列, 后面还有很多期,
看得出你也是禧欢这个话题的,
希望继续关注, 一起学习进步!

楼主:
下期活动正在酝酿中, 力求形式更加多样化, 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娱乐性, 更多干货内容,

当然奖励也会增加!

网友L:
STM32l496ZG板子

楼主:
你还真是勤奋, 但是这种方式不大提倡,  中断里做更新sample操作,
因为这还只是8KHz,  要是采样率再高一点, 你想想CPU资源浪费有点可观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还真是勤奋, 但是这种方式不大提倡,  中断里做更新sample操作,
因为这还只是8KHz,  要是采样率再高一点 ...

说的很对,耗时长的代码放中断里的确浪费CPU资源

网友M(2017-05-18):
用PWM驱动扬声器,来演奏音乐,算音频处理范畴吗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13672&page=1&extra=#pid7843726
算, 请看我们第三期活动

网友M:
有用8*8点阵+扬声器+按键,弄了个俄罗斯方块,改天上传玩玩

别改天了, 快来上传参加活动, 有奖品的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13672&page=1&extra=#pid7843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