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Bushound监控UVC

楼主(2017-03-28):
通过Bushound监控UVC的数据时,在video设备枚举的最后,出现了以下数据,到底什么意思呢??求解
CTL    a1 85 00 01  00 ff 02 00  GET LEN                  180.1.0
  IN     04 00                     ..                       180.2.0
  CTL    a1 86 00 01  00 ff 01 00  GET INFO                 181.1.0
  IN     03                        .                        181.2.0

网友A:
GET LEN ,GET INFO是uvc协议类的request,可以参考uvc协议1.5,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T LEN ,GET INFO是uvc协议类的request,可以参考uvc协议1.5,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但是,不知道你是否发现,其中的WIndex中的值竟然是00 ff(也就是0xFF00),这么大,很奇怪呀

楼主:
最后查出来了,拓展单元所用的ID为OxFF

网友B:
查看协议,一一对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