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量级的ucos,哪个好用点呢

楼主(2017-03-28):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想要说的是操作系统吧,ucos就一种

网友B:
ucos 本身就一种 有2 3 版本 3 和2 不仅仅是升级 而是很大意义上的改写了!

网友C:
你是问 轻量级的rots吧?

或者轻量级的系统吧?

一般是调度系统 对吗?

网友D:
ucos分为三个版本,1,2,3好像没别的新的版本了

网友E:
ucosii和ucosiii哪个好呢

网友F:
3好用,2经典

网友G:
引用 网友E:
ucosii和ucosiii哪个好呢

μC/OS-II是专门为计算机的嵌入式应用设计的,μC/OS-II 具有执行效率高、占用空间小、实时性能优良和可扩展性强等特点, 最小内核可编译至 2KB 。μC/OS-II 已经移植到了几乎所有知名的CPU 上。

网友G:
那I呢,好像没见过1,也没见过1的资料

网友H:
ucos ii是原来只有0~63个优先级,而且优先级不能重复,ucos iii允许几个任务使用同一个优先级,在同一个优先级里面,支持时间片调度法;

网友I:
μC/OS-II中,最多任务数有64个,到了版本2.82以后是256个,μC/OS-III中,用户可以由任意多的任务、任意多的信号量、互斥型信号量、事件标志、消息列表、定时器和任意分配的存储块容量,仅受限于用户CPU可以使用的RAM量。

网友J:
那么从μC/OS-II到μC/OS-III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呢?增加了什么,我们看改动还是很大的。一个是原来只有0~63个优先级,而且优先级不能重复,现在允许几个任务使用同一个优先级,在同一个优先级里面,支持时间片调度法;第二个是允许用户在程序运行中动态配置实时操作系统内核资源,比如,任务、任务栈、信号量、事件标志组、消息队列、消息数、互斥型信号量、存储块划分和定时器,可以在程序运行中变更。这样,用户可以避免在程序编译过程中出现资源不够分配的问题。在资源复用上,也做了一些改进。μC/OS-II中,最多任务数有64个,到了版本2.82以后是256个,μC/OS-III中,用户可以由任意多的任务、任意多的信号量、互斥型信号量、事件标志、消息列表、定时器和任意分配的存储块容量,仅受限于用户CPU可以使用的RAM量。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扩展。(问:邵老师,它的这个数是启动时就固定的,还是启动后随便定?)它是配置的时候可以自由定义的,只有你的RAM足够大的话。第四点是增加了很多功能,功能总是越来越多的,大伙可以看一下的。原来这些功能在μC/OS-II里面是没有的。
邵贝贝的书里面有讲的了

网友K:
ucosIII比起ucosII有很大的改进,使用也更加灵活。包括里面的实现方式有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像时间片轮转的实现方式就有HASH的思想在里面,搞过数据结构的同学都知道。我们写代码主要就是研究算法和数据结构。看过这么多代码发现ucos在很多地方的代码编写都能作为新手借鉴的资料。

网友L:
操作系统一般在linux下用的比较多,嵌入式下用的比较少的

网友M: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RTOS) 这个用的多点,和ucos是否一样呢

网友N:
FreeRTOS  /TInyOS 这个好点,属于轻量级别的

网友O:
TInyOS
TInyOS是一个开源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它是由加州大学的伯利克分校开发出来的,主要应用于无线传感器网络方面。程序采用的是模块化设计,所以它的程序核心往往都很小,一般来说核心代码和数据大概在400 Bytes左右,能够突破传感器存储资源少的限制。TInyOS提供一系列可重用的组件,一个应用程序可以通过连接配置文件(A Wiring Specification)将各种组件连接起来,以完成它所需要的功能。

FreeRTOS
FreeRTOS是一个迷你操作系统内核的小型嵌入式系统。作为一个轻量级的操作系统,功能包括:任务管理、时间管理、信号量、消息队列、内存管理、记录功能等,可基本满足较小系统的需要。FreeRTOS任务可选择是否共享堆栈,并且没有任务数限制,多个任务可以分配相同的优先权。相同优先级任务的轮转调度,同时可设成可剥夺内核或不可剥夺内核。

网友P:
ucos ii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