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93

楼主(2017-03-28):
5V的电源,LM393的红外对管电路,红外接收电压一直是4.9V.

楼主:
这个是原理图

楼主:
网上的原理图,如果红外接收管子为高,是不是说红外发射管没工作。

网友A:
没有信号收到。
原理图接收管应该画成三极管,或二极管极性反过来才容易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的原理图,如果红外接收管子为高,是不是说红外发射管没工作。

其中一个坏了,或光线被阻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个坏了,或光线被阻挡

光线我是直接对射的。没有遮挡,我又换了一对新管子,还是一样,发光管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是有发光了?

网友A:
电路是你自己画的?
是不是接反了?

楼主:
这是我自己搭的电流,就两个电阻,一个发送,一个接收,发送串了一个100R电阻,接收串了一个22K的,电源是5V.  接收管还是4.9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你自己画的?
是不是接反了?

我直接用插件电阻搭了一个电路,就4个元器件,两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你自己画的?
是不是接反了?

两个管子都是串了一个电阻,然后到GND的。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发射管是亮起来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直接用插件电阻搭了一个电路,就4个元器件,两个电阻。

它的光照不到另一个啊。。。

网友A:
黑的是接收的,里面其实可能是三极管。
简单方法判断极性:让它的球面对着太阳,再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它两个脚,电压低的那一次,黑笔要接地才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管子都是串了一个电阻,然后到GND的。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发射管是亮起来的吗? ...

看它有没有电流,串联的电阻有没有电压。

网友B:
红外触摸屏?这是很久以前的方案了吧

网友C:
用手机相机看发射管,有紫色的光线

网友C:
你接收管的方向画反了,应该电源接红外接收二极管的负极

网友D:
手机的摄像头可以拍到管子有没有发光
有的红外要38k调制吧

网友E(2017-09-13):
我也在困扰同样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E:
如何判断发射管到底有没有发出红外,手机照不出来,拿了家里的遥控器试也一样,但用遥控器试,接收管就有明显信号输出

网友F:
你对射后,然后用手捂着试试。看管子是否导通了,电阻100r是不是小了?不会接上去就烧了吧。

网友G:
红外接收管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