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在添加了TIMER中断后会出现不能使用的情况?

楼主(2017-03-28):
USB在添加了TIMER中断后会出现不能使用的情况?

网友A:
说一下现象

网友B:
中断程序如下:
void Timer8_ISR(void)
{
     DAC9_1_WriteStall(43);
}
如果,去掉 DAC9_1_WriteStall(43)那么USB就可以使用,有这段,或者在上面程序添加一个延时程序,那么USB就不能使用?

网友C:
我也是这种情况啊,我用的是串口,加一个串口发送数据的函数,就不能用了~

网友D:
没遇到过

网友E:
中断导致时间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