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数

楼主(2017-03-28):
用51做抽奖机,同时产生随机数

网友A:
用内部RC震荡器

楼主:
哦?详细说说

网友B:
按下按键的时候捕捉Timer的值,然后转换成十进制,取最后几位

网友C:
听起来挺有趣的

网友D:
这样产生的是完全随机的吗

网友A:
rand()函数可以用来产生随机数

网友E:
还是用软件做伪随机吧,可以做到中奖概率可控。就像做猜硬币正反面,虽然猜中几率是50%,但你的机器要保证玩家猜错70%才好。

网友B:
很简单,可以用KEIL库里的随机数发生器,或者自己写一个,接个液晶屏或者LED显示出来就行了

楼主:
整理一下思路

网友F: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