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DSP开发

楼主(2017-03-28):
如何进行DSP开发

网友A:
DSP开发可以选择C语言开发教程

网友A:
借鉴参考dsp2812基本知识以及cmd文件编写

网友B:
开发哪个DSP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鉴参考dsp2812基本知识以及cmd文件编写

这个现在都使用TMS320F28335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发哪个DSP系统?

现在用的c5000的好用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在都使用TMS320F28335的芯片。

怎么不使用TMS320F2812?

网友C:
DSP开发就是需要学习相关的算法。

网友C:
楼主可以根据matlab学习DSP的相关开发与设计。

网友D:
还是得先学习数字信号处理算法。

网友D:
做DSP开发没有数学功底,做算法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