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稳定不到16位

楼主(2017-03-28):
TE, ADDR, ST, rc, npu
PGA  = 1,DRATE = 2.5Hz,将Input Multiplexer Control Register (Address 01h)值设为0x88,均连接到AINCOM。甚至稳定不到16位。不知各位的板子,是否也是这个结果?

网友A:
是不是片子自己有问题的

楼主:
是TI的样片。

网友B:
布线+参考源+地+电源,检查看看;

网友C:
我怎么都没有看明白, 是什么器件, 什么型号?
在什么条件下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有条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