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控制板的疑问

楼主(2017-03-29):
1、伺服驱动器普通的I/O(用来做启停,限位等功能),高速脉冲输入口(用来做位置给定的),现在疑问的是为什么普通的I/O口需要光耦隔离,而高速脉冲输入并没有加隔离,不知道工程上为什么这么用?
2、控制板布线的时候,走线和PE之间的距离隔多远比较合适,相比较功率板上打耐压测试,控制板上的距离如何来处理?

网友A:
没见过高速脉冲输入没光耦隔离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B:
脉冲频率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