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手册中为啥没有输入特性曲线?

楼主(2017-03-29):
大家好,模拟电路的教材上,三极管的输入特性曲线一般都是有的,应该说是比较重要的。
今天看了一下自己用的三极管数据手册,竟然没有找到这个曲线。
这是为啥,是教材脱节了,还是手册上用其他曲线代替了。
(我看的三款NPN的三极管 LMBT3904,S8050,BC847)

网友A:
所有三极管输入特性曲线都是差不多的(都和教材上描述的一样)。
使用者更关心的是输出特性曲线族。

网友B:
打个比喻,就是这个面包不需要说明书一样的道理,
太成熟的东西,看教材就可以了.

网友C:
刚看了下,S8050有。另两个没看。难道楼主看的是假数据手册?

我看的 JCST公司的S8050.猜测你看的应该是其他公司的。

网友D:
绝大多数设计中,根本不需要查看输出特性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看了下,S8050有。另两个没看。难道楼主看的是假数据手册?

你看的是哪个公司的,请贴出来,谢谢!

网友E:
三极管的输入曲线类似于二极管的输入曲线
BE结就是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三极管输入特性曲线都是差不多的(都和教材上描述的一样)。
使用者更关心的是输出特性曲线族。 ...

谢谢!这个输入特性曲线是在集电极开路的情况下测试的吗?
个人觉得输出的电流会对输入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输入特性曲线是在集电极开路的情况下测试的吗?
个人觉得输出的电流会对输入有影响。
...

集电极开路情况下的输入特性曲线和普通二极管正向特性曲线是一样的。
对小功率三极管来说,集电极电压对输入特性曲线影响比较大。对大功率(同时也是大电流)三极管来说,集电极电流对输入特性曲线影响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电极开路情况下的输入特性曲线和普通二极管正向特性曲线是一样的。
对小功率三极管来说,集电极电压对 ...

集电极开路情况下的输入特性曲线和普通二极管正向特性曲线是一样的。

觉得只是曲线的形状或者说走向是一样的。同样的电压下,三极管基极电流与二极管电流应该有数量级的差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集电极开路情况下的输入特性曲线和普通二极管正向特性曲线是一样的。

觉得只是曲线的形状或者说走向是一 ...

首帖说“模拟电路的教材上,三极管的输入特性曲线一般都是有的”,查查就知道。

网友F:
我们的视频对此有详解!先把真实情形的输入曲线给出,让观众看看饱和区时VCE对输入特性曲线的较大影响,而放大区几乎没有影响,所以通用型放大管或开关管有个重要参数:VBE(sat),而这个参数有好几种给出方式,后话暂且不提了。

网友F:
VBE有了,IB在输出特性曲线中了,变化趋势有了,还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帖说“模拟电路的教材上,三极管的输入特性曲线一般都是有的”,查查就知道。 ...

哈哈,我看的教材上面的图,电流坐标没有值。

这是我从网上找的一个图。电流比较小。具体对应三极管型号没有注明。http://www.zen22142.zen.co.uk/Design/bjtbias.htm

楼主:
找到一个知道型号的,仙童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