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安装ccs3,3总是错误

楼主(2017-03-29):
刚开始用的WIN10装的ccs3.3,总是出现错误   Error 1920 ,而且最后提示驱动也安装失败
后来换了系统用WIN7  装,还是同样的错误,问大神们怎么解决啊,重装了好多次了,软件可以打开,但是驱动装不上

网友A:
肯定是可以装的    以前用过

网友B:
win10 为何不安装ccs6.0那?win10 运行ccs6.0没问题

网友C:
这个CCS3.3不知道支不支持64位系统呢。

网友C:
建议按照CCS5或者CCS6版本。

网友D:
CCS3.3没有64位系统的。

网友D:
可以安装内部的虚拟机直接试试。

网友E:
系统不兼容安装高版本的。

网友E:
驱动应该没有win7 64位系统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驱动应该没有win7 64位系统的。

严重同意,楼主就是32位的东东,往64位上装,装出的病

网友G:
只在XP系统上成功安装并一直稳定运行

网友H:
软件不能够兼容win64位的系统

网友H:
试试使用管理员权限运行。

网友I:
驱动安装失败就是不能运行64位数据

网友I:
你在32位数据系统上安装试试。

网友J:
驱动有问题,找个兼容的驱动软件。

网友K:
驱动安装应该是存在系统存在问题。

网友K:
换成xp系统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I:
CCS3版本太低了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I:
使用CCS6高版本的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使用CCS6高版本的软件试试。

系统刷到32位可以了,应该就是不支持64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换成xp系统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J:
CCS3版本太低了。

网友J:
如果必须使用CCS3,可以使用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