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变正弦波

楼主(2017-03-29):
各位大神,采用低通滤波器,把方波滤成正弦波,一般需要几阶低通滤波器,这是怎么选的?

网友A:
你的THD要求是多少? 你的方波的频率是多少?
如果频率可变,你的滤波器就麻烦了。

网友B:
一般用三阶吧。网上有很这类电路,你可以仿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THD要求是多少? 你的方波的频率是多少?
如果频率可变,你的滤波器就麻烦了。 ...

方波频率在20~60KHz,滤波后正弦波频率保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THD要求是多少? 你的方波的频率是多少?
如果频率可变,你的滤波器就麻烦了。 ...

对频率可变,该怎么做

网友C:
倍频+DDS+滤波,

网友D:
看要求,阶数当然越高越好,但成本也随之上升,所以按需选择。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方波频率在20~60KHz,滤波后正弦波频率保持一致

不用DDS的话,最好设计成可调滤波器,要不,高低不能兼用。按高频设计,低频THD上升,反之,高频不能输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方波频率在20~60KHz,滤波后正弦波频率保持一致

DDS是首先,按你的要求,F1级别的MCU可以符合,最好用DSP。

网友A:
20Hz~60kHz?  还是20kHz~60kHz?
THD是总谐波失真。如果你用固定频率的滤波器,比如一阶RC, 3dB带宽(也就是幅度降低到70.7%)为60kHz的,那么20kHz的看起来很不像正选波。
你下载个multisim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是音频的话,低档的5%的谐波失真,高档的0.5%的谐波失真,发烧级别的需求估计不会来这里提问。

网友F:
引用 网友A:
20Hz~60kHz?  还是20kHz~60kHz?
THD是总谐波失真。如果你用固定频率的滤波器,比如一阶RC, 3dB带宽(也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