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两端的dV/dt怎么计算

楼主(2017-03-29):
求教IGBT两端的dV/dt怎么计算

网友A:
没办法计算。这个dV/dt是外部电路产生的。

网友B:
电压变化跟时间的比值,需要近似,10%-90% 额定范围

应该是这样的,查

GB/T 4587-1994或者IEC-60747-9

为什么没有办法算?@maychan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压变化跟时间的比值,需要近似,10%-90% 额定范围

应该是这样的,查

“为什么没有办法算?”
因为不知道楼主的IGBT接了个什么样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