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96位UID都是唯一的吗

楼主(2017-03-29):
STM32的96位UID都是唯一的吗,从开始到现在,就没相同过吗。怎么做到的

网友A:
是唯一的!

网友B:
官方的宣传是唯一的,可是按照出货量来看,很可能不是唯一的。

网友C:
2^96 = 79,228,162,514,264,337,593,543,950,336
数不清了,应该可以做到唯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96 = 79,228,162,514,264,337,593,543,950,336
数不清了,应该可以做到唯一;

问题是,如何可以保证出厂的时候,写的代码是唯一的,如何做到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96 = 79,228,162,514,264,337,593,543,950,336
数不清了,应该可以做到唯一;

ST公司的出货量还是不小的,各种芯片加起来,估计也够这个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如何可以保证出厂的时候,写的代码是唯一的,如何做到的呢?

你是不是说这个ID不是一个连续的数据,怎么可以不重复吗?
我可以想到的方法:
1.数据库,产生一个连续的号码,打乱,要用一个一个极大的空间存储,也可以分段用;
2.定长度的加密算法,如果是一个96位的全乱的号码,可以用一个96位的计数器和一个密钥组成,使用一个可逆的算法得到的是一一对应的号码,顺序没有明显规律;
96位中应该是按一些规律分配的,随机码只有一部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T公司的出货量还是不小的,各种芯片加起来,估计也够这个量了

看看数据嘛,这么大的数据就是从发明集成电路到现在,所有的芯片都加上也没有到这个数据的零头。

网友G:
引用 网友E:
ST公司的出货量还是不小的,各种芯片加起来,估计也够这个量了

不至于,假设地球人口现在是70亿,2^96/70亿=11318308930609191084,人均的芯片数量还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ST的出货量要有这么大,得有多少财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至于,假设地球人口现在是70亿,2^96/70亿=11318308930609191084,人均的芯片数量还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 ...

这么一个好大的数字,看来确实是可以做到唯一的,但是技术上确实不好实现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说这个ID不是一个连续的数据,怎么可以不重复吗?
我可以想到的方法:
1.数据库,产生一个连续的号码 ...

可是ST也无法保证出厂的时候,每个芯片的ID不是唯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可是ST也无法保证出厂的时候,每个芯片的ID不是唯一的。

芯片太多了,这才13亿人,身份*号都不是一定是唯一的

网友J:
这个96位UID分别代表什么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可是ST也无法保证出厂的时候,每个芯片的ID不是唯一的。

ST自己生产可能都是临时产生一随机数,然后对比已经用过的号码,如果有重复就重新再产生一个对比,如果没重复就直接烧入。

网友L:
其实从ST角度来看,我相信他出厂时是全球唯一的,更应该关心的是这个ID是不是在出厂后更改

?

网友L:
说ST保证不了这些号的唯一性,也太瞧不起ST的生产管理水平了吧?有个工装,划分一个区域,有几个厂我都能保证这个值的唯一性.

网友M:
特別注意的是有一個96位的統一ID(UID),每個晶片都是唯一的,可用於晶片加密和終端產品應用。
目前公佈的三個字段:
F7E0是2位元組的FLASH大小
F7E2是2位元組SRAM大小
F7E8是12位元組的UID

网友N:
据说这个ID是可以仿造和**的。

网友N:
我记得在哪看到的,说是包含,
1、lot号(类似于批号,晶柱的编号,一个晶柱可以切出来25张wafer,在foundry中,lot编号不会重复的);
2、wafer编号(每个lot 25张wafer,编号从1#~25#,保证一个lot内不重复);
3、die坐标(一张wafer上有N多die,每颗die都有一个唯一坐标,即使某颗测试fail了,该坐标也不会重复使用);
4、可能会有一些位是用来checksum的。或者一些自定义的一些编码。。

转自网络

网友O:
不是唯一的吧

网友P:
是唯一的、

楼主(2017-08-30):
引用 网友E:
ST公司的出货量还是不小的,各种芯片加起来,估计也够这个量了

现有的**技术,据说是可以**掉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一个好大的数字,看来确实是可以做到唯一的,但是技术上确实不好实现的。 ...

这个数据太庞大了,看来确实可以做到唯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96位UID分别代表什么呢?

ST好像没有提供这个生产的过程,应该是遵循一套的算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