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7新建基于3.5标准库的工程问题解决分享

楼主(2017-03-29):
IAR, TI, IO, se, AC

      使用IAR7打开官网下载的3.5版本标准库编译时".s"的启动文件内部出现许多如下警告信息:
      即在文件内部所有的“SECTION .text:CODE:REORDER(1)”的都报警,详见上图,解决方案是在报警的地方后面加上":NOROOT"即可。
      同时还会出现很多如下的错误信息——“__nounwind __interwork __softfp void __set_PSP(unsigned long)”,原因是定义函数和声明函数的形参发生冲突,解决方式如下:
     1,把core_cm3.h去掉,删除,或者重新命名。
     2,Project -> Options -> General Options -> Library Configuration -> Use CMSIS,右下角的选项中勾选“use CMSIS”前面的复选框 。

网友A:
Library Configuration这个需要配置吗

网友A:
配置的时候不用填core_cm3.h头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的时候不用填core_cm3.h头文件吧。

使用(选中复选框)“Library Configuration -> Use CMSIS”后就不需要使用core_cm3.h和core_cm3.c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