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P文件格式

楼主(2017-03-29):
BMP文件格式,又称为Bitmap(位图)或是DIB(Device-Independent Device,设备无关位图),是Windows系统中广泛使用的图像文件格式。由于它可以不作任何变换地保存图像像素域的数据,因此成为我们取得RAW 数据的重要来源。Windows的图形用户界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s)也在它的内建图像子系统GDI中对BMP格式提供了支持。

楼主:
bmp文件头(bmp file header):提供文件的格式、大小等信息

网友A:
位图信息头(bitmap information):提供图像数据的尺寸、位平面数、压缩方式、颜色索引等信息

楼主:
调色板(color palette):可选,如使用索引来表示图像,调色板就是索引与其对应的颜色的映射表

网友A:
位图数据(bitmap data):就是图像数据啦

网友B:
我们一般见到的图像以24位图像为主,即R、G、B三种颜色各用8个bit来表示,这样的图像我们称为真彩色,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调色板的,也就是所位图信息头后面紧跟的就是位图数据了

网友C:
位图文件从文件头开始偏移54个字节就是位图数据了,这其实说的是24或32位图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