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接口引擎SIE

楼主(2017-03-29):
IE用于处理译码,以及在发送和接收时,创建数据和控制包

网友A:
在接收时,SIE将USB的位流解码成USB的包,在发送时,创建USB的位流

网友B:
兼容USB2.0规范

网友C:
支持1个设备地址

网友C:
支持8个数据端点和1个控制端点

网友D:
每个端点支持中断

楼主:
在48MHz时钟(最大允许的公差为±0.25%)下全速运行

网友E:
在控制端点集成一个8字节缓冲区

网友F:
这个模块的寄存器主要用于配置数据端点操作和控制端点的数据缓冲

网友F:
使用USB_SIE_INT_EN寄存器可以使能/禁止端点的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