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问题

楼主:
到了一家做遥控器的公司,他们布的板表示感觉不理解,大家请看附件文件,我在里面看了,他TOP-layer和MID-layer都走了线,但人家告诉我是单面板,我很奇怪,而且他这两层都走了线,为什么在顶层切换到中间层的时候,人家不打过孔而是直接用焊盘能,尤其是这一点很有疑问,请大神们帮我看看,而且为啥红外遥控器的按键都要布成这样的,而且上面还要加碳油,表示很不理解

网友A(2017-03-29):
碳膜印制板,不用过孔,直接印碳;应该还是单面板子

楼主:
为啥印碳膜就不用用过孔,能具体讲一下吗,难道那个MID-LAYER那一层所有线都会变成碳膜吗,是不是那一层就相当于碳膜层,不过我好像看他们都在打PCB规格书中说的按键部分直接印碳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啥印碳膜就不用用过孔,能具体讲一下吗,难道那个MID-LAYER那一层所有线都会变成碳膜吗,是不是那一层就 ...

这个我也不懂,等着看懂的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PCB厂时,要注明MID-LAYER(碳膜)层要放在顶层铜箔上面

是这样吗,也就是你的意思是MID-LAYER是碳膜层咯,可是我的理解怎么感觉MID-LAYER也是走线层,然后直接和板厂说一下按键啥的给我加碳油,不过真的好纠结,为啥用焊盘来代替过孔,能不能详细讲讲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吗,也就是你的意思是MID-LAYER是碳膜层咯,可是我的理解怎么感觉MID-LAYER也是走线层,然后直接和 ...

过孔是原的,焊盘可以有其他形状

网友E:
焊盘的外径大,便于与碳膜接触。其实,在常规双面板甚至多面板上,照样可以用焊盘代替过孔,过孔无非是外径较小的一种通孔焊盘而已。

网友F:
刚好画过你说的那种板子,单面板的没人用过孔吧,就算画了过孔厂家也不会在过孔里面沉铜的。在顶层做好后再在上面刷的碳膜。碳膜层要和顶层走线导通就需要焊盘,用过孔接触面积的小,而且碳膜层上会有一个洞(猜测的,没这样画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过孔是原的,焊盘可以有其他形状

过孔有不盖绿油与绿油之分,防焊工艺时光绘底片是不一样的。焊盘肯定是不盖绿油的。过孔过绿油是常规,对PCB厂好处理。因为太难对准。对防焊工艺的要求高。

网友G:
做线路的菲林跟防焊菲林性能不一样,前者远优于后者,对暴光机也同样。有时把线路用的暴光机因老化原因对孔精度下降转为做防焊用,这就这个道理。

网友H:
居然还有碳膜层!?,学习了

网友G(点评):
最低档的板子,如小孩的简单的电子玩具,量大,对成本相当敏感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