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PC端形成的算法是否可以在嵌入式很容易的移植

楼主(2017-03-29):
(无正文)

网友A:
why not?    算法本质上是计算,计算需要靠CPU,PC的CPU计算能力比较强而已,相对嵌入式CPU,计算能力差点,如果是cortex-A系列的CPU,主频1G多就没问题, 如果是corex-M系列的CPU主频通常不会超过200M。当然还要考虑浮点运算。

网友A:
我们做基带算法就是在 PC上开发,移植到cortex-M 芯片上

网友B:
看你的平台了。
去年在PC上的ubuntu用C编写的DFT算法,移植到ARM-A8的linux3.14上,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重新编译。
不过算法的效率,就要看你的算法的复杂度,以及目标平台的处理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