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这个编译错误出现的很不解啊

楼主(2017-03-29):
.\Objects\STM32LCD.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FLASH_SetLatency (referred from main.o).

main.c文件包含了stm32f10x.h文件和stm3210x_conf.h;stm3210x_conf.h里面也设置包含了stm3210x_flash.h
而且FLASH_SetLatency在stm3210x_flash.h里已经定义了啊

楼主:
已经解决

网友A:
缺少函数体的定义。

网友B:
添加了flash这个文件了吗

网友B:
还需要添加路径到编译环境里面。

楼主:
没添加.c文件,加上就OK了

网友C(2017-05-21):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啊,还没有解决,进来学习下

网友D:
这个不是添加路径了吗

网友:
这个文件缺失了。

网友E:
怎么解决的?

网友F:
双击错误,是什么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添加.c文件,加上就OK了

C文件不添加会直接调试找不到。

网友H:
建议工程模板,以后就不要添加了。

网友I:
STM32LCD不包含这个文件。

网友J:
这个stm3210x_flash添加过来了吗?

网友D:
缺少调用的文件吧。

网友:
把里面所有的文件都添加上路径。

网友E:
是不是文件缺失造成的?

网友F:
看看能不能定义到这边变量?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添加.c文件,加上就OK了

现在应该是缺失相关路径。

网友H:
可以使用STM32CUBE开发。

网友I:
FLASH_SetLatency是在哪里定义的?

网友J:
可能是有这个对应的C文件没有添加。

网友K:
能够上传一下工程文件吗?

网友K:
可以帮你上传文件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