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7-03-29):
做一个分体机,连接线在70cm到1m左右,硬件怎么设计I2C通讯不受干扰,求解。

网友A:
用合适的屏蔽线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合适的屏蔽线材。

硬件设计方面有没有一些改善 ,如根据串口匹配一样,将电压提高点,这样有没有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设计方面有没有一些改善 ,如根据串口匹配一样,将电压提高点,这样有没有作用? ...

器件都有额定工作电压范围,不能超出。在范围内,当然电压高些好,比如5V就比3V的噪声容限高。匹配方面无需特别考虑,器件本身已考虑了这一点。再说了,I2C的工作频率也并不高。

网友B:
用标准速度,别用高速。

网友C:
减小上拉电阻,SCL,SDA之间尽量不开叉,屏蔽,我走过25m/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小上拉电阻,SCL,SDA之间尽量不开叉,屏蔽,我走过25m/100K

减少上拉电阻,具体是多大的电阻呀,
pcb上走线用差分线走 ,线束双绞,屏蔽吗?
I2C的传输速度设置为100K。

你们做过25m/100K。这个硬件上除了减小上拉电阻,还有其他的设计吗??  你们是做怎么产品的ya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标准速度,别用高速。

嗯,速度设置为100K,尽量减小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都有额定工作电压范围,不能超出。在范围内,当然电压高些好,比如5V就比3V的噪声容限高。匹配方面无 ...

嗯,我看从I2C规范上看,有电平转化,具体是怎么匹配转换的,有具体的电路分享吗?

网友D:
能换SPI么?I2C本来就不是设计用来长距离传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看从I2C规范上看,有电平转化,具体是怎么匹配转换的,有具体的电路分享吗? ...

I2C一般不用什么电平转换,严格按器件手册的要求连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换SPI么?I2C本来就不是设计用来长距离传输的。

这个I2C是ARM与电容屏的通讯。没法换成SPI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一般不用什么电平转换,严格按器件手册的要求连线即可。

看I2C规范里面是有电平转换的。转换的时候不知道对MOS管的要求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I2C规范里面是有电平转换的。转换的时候不知道对MOS管的要求怎么样、

可以转换和是否转换是两个概念。先说说你为何想转换?想以此来提高驱动能力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转换和是否转换是两个概念。先说说你为何想转换?想以此来提高驱动能力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

提高电压,提供驱动能力,抗干扰能力可以增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高电压,提供驱动能力,抗干扰能力可以增大。

前帖已经说过,这么做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E:
提高电压,提供驱动能力,抗干扰能力可以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