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正片与负片求助

楼主(2017-03-29):
绘制PCB时plane层选择正片时无DRC,选择负片时出现“shape to Thru via spaceing”DRC错误,设置规则时为6mil,但是SRC告警中提示是0mil,请问一下有哪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小弟刚开始使用allegro软件,以前没有碰到类似情况,能否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三两句很难讲清楚,
不过建议你在不清楚的情况下  都选择正片,随便怎么搞 基本不会出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两句很难讲清楚,
不过建议你在不清楚的情况下  都选择正片,随便怎么搞 基本不会出错的, ...

选择负片的时候厂家说有很多负性D码,是什么意思?而且还有隔离环,对PCB有影响吗?

网友B:
版主说得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正片负片也是视具体情况选择

网友C(2017-06-26):
闲着没事尽量别用负片。

网友D(2021-01-11):
很棒棒哦,加油

网友D: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