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模拟音/视频的AD DA然后经TCP/IP网络传输构思(附图)

楼主(2017-03-29):
各位大虾:
我想做个智能家居的项目,把模拟的音频信号和视频信号经过AD采样给ST,ST在通过网口发送出去。又或者ST经网口接收到数据经DA把音视频还原成原来的模拟信号。如图。
大家有做过类似的东西吗?能给我些建议吗?
比如视频的AD/DA用什么芯片,
      音频的AD/DA用什么芯片,
      ST的主控推荐一款。
我用过STMF103和stmf407做过项目。觉得ST的资料还是比较详细的。做这个项目也想尽量用ST的IC来做。大家有什么建议没有。

网友A:
可以通过VS1003芯片做输出

网友B:
你可以选用ST带网口的片子。板子上代ADC和DAC。但是感觉只是这样不专业,因为音频编解码有专用的片子。你的ST可能只是起到用网口传递数据的作用。

网友A:
信号采集直接使用STM32的ADC模块不行吗?

楼主:
采集肯定不能直接用STM32的AD的。单采集视频部分STM32都够呛了。所以想用专门的硬件先采样。

楼主:
我这两天在网上看了下。觉得用DSP做的话还好些,但是我对DSP又不会。对ARM这块熟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选用ST带网口的片子。板子上代ADC和DAC。但是感觉只是这样不专业,因为音频编解码有专用的片子。你的 ...

是的,我就是想让ST来传递采集到的数据而已。数据采集和恢复交给专门的AD DA IC去做。

网友C:
这么高端还真是没有用过。

网友C:
最多就是串口读写,互相传输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