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高精度16位LED恒流驱动器HB5024

楼主(2017-03-29):
高精度16位LED恒流驱动器

HB5024是一款用于大屏幕LED的低压差、高精度16位恒流驱动芯片。它是内建的16位移位寄存器与栓锁功能,可以将串行的输入数据转换成并行输出数据格式。HB5024的输入电压范围值为3.3V至5V,提供16个电流源,可以在每个输出级提供1mA - 45 mA恒定电流以驱动LED。并且单颗IC内输出通道的电流差异小于±1.0%;多颗IC间的输出电流差异小于±1.0%;恒定输出电流随着输出端耐受电压(VDS)变化,被控制在每伏特0.1%;且电流受供给电压(VDD)、环境温度的变化也被控制在1%。IC内部对16通道输出进行了分组交错延迟开启功能,能有效降低或避免各通道电流同时开启所带来的冲击。HB5024可以选用不同阻值的外接电阻来调整其输出级的电流大小,藉此机制,使用者可精确地控制LED的发光亮度。
HB5024的设计保证其输出级可耐压25V,因此可以在每个输出端串接多个LED。此外,HB5024亦提供30MHz的高时钟频率以满足系统对大量数据传输上的需求。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接口的?UART?

网友:
应该是SPI的接口吧

网友B:
SPI接口很容易驱动。

网友C:
这个主要是用于驱动LED照明?

网友A:
灯具控制芯片。

网友D:
可以在每个输出端串接多个LED,这样可以驱动很多了

网友E:
HB5024亦提供30MHz的高时钟频率以满足系统对大量数据传输上的需求。这个就是说可以不用晶振了。

楼主(2017-04-28):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要是用于驱动LED照明?

是的,详情请加QQ:1472836040

楼主:
详细资料请加QQ:1472836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