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4 DSP 库有除法吗

楼主(2017-03-29):
请问F4 DSP 库有除法吗,这个库的速度咋样

网友A:
F4有浮点运算单元的,速度肯定是很快的

网友B:
M3都有DSP库,M4肯定也是有的

网友C:
DSP片子里都会有专用乘法器,甚至有的片子里有两个,
而且单周期就可以完成一到两次乘加运算。
除法运算需要转换为乘法运算,需要很多周期来完成

网友D:
库里肯定有这个运算的,但是速度肯定没有乘法的快

网友E:
你可以看看dsp库的头文件函数定义,应该会有说明的

网友F:
既然是dsp库,肯定是会有的。运算都会涉及到除法的吧

网友G:
ST又自己的dsp库,IAR和MDK也有自己的dsp库的

网友H:
有的!

而且很好用的!

你试试吧 加载一下 就行!注意大小模式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