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BQ24070充不进电

楼主(2017-03-29):
电源路径管理选择BQ24070,做为电池充电供电路径的电源管理,VOUT给DCDC再输出3.3V给ZigBee

现象描述如下:
用稳压电源模拟电源适配器供电(实际也用电源适配器)不适用USB供电,所以MODE接VIN,锂电池实验,发现如果不接电池而电源供电,BQ24070 VOUT=4.4V正常;接有电量的电池不接外部供电,VOUT=4.4V也正常;现在如果接外部电源让BQ24070给电池充电,发现不能实现充电(稳压电源电流不增大),有VOUT=4.4V

附件为原理图,DPPM端已增加10nf电容

网友A:
有没有触发过压保护条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触发过压保护条件呢

我看没有什么过压保护,VBAT一直4.2v输出给电池,只要电池低于4.2就一直充电。我的理解

网友A:
特意下载手册看了一下. 还真没有见到关于过压的保护特性
但是对于电池电压的检测和电流控制上还是有点讲究的.
会输出多段充电方式, 最后关闭输出.
你可能需要关注一下这个方面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输入电压电流不一样?

网友B:
USB供电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意下载手册看了一下. 还真没有见到关于过压的保护特性
但是对于电池电压的检测和电流控制上还是有点讲究 ...

对。有预冲,快充,缓冲 三个阶段。预充电流,充电电流,截止电流都是通过一个电阻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供电应该没有问题吧?

稳压电源模拟电源适配器供电,不用USB供电,所以MODE拉高了

网友C:
把电池电放完,再接上,试试。

网友D:
TI的这类IC...比较麻烦..
你试试...DPPM的电阻用可调 电阻...
MODE,ISET..也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的这类IC...比较麻烦..
你试试...DPPM的电阻用可调 电阻...
MODE,ISET..也有影响的 ...

PCBLAYOUT画错了 12PIN画成了13PIN   正好是DPPM 和 TMR这两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池电放完,再接上,试试。

PCBLAYOUT画错了 12PIN画成了13PIN   正好是DPPM 和 TMR这两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意下载手册看了一下. 还真没有见到关于过压的保护特性
但是对于电池电压的检测和电流控制上还是有点讲究 ...

PCBLAYOUT画错了 12PIN画成了13PIN   正好是DPPM 和 TMR这两个电阻

网友E:
手册里面不是有说明吗

网友E:
锂电池管理芯片以前用过,充电不能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