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7下同时使用两个volatile报警问题解决方式

楼主(2017-03-29):
    在IAR下同时使用两个volatile变量时报警如下:
    Warning[Pa082]: undefined behavior: the order of volatile accesses is undefined in this statement
    比如:
    volatile u8 a,b;
    u8 c;

    c=a+b;//// 报警
解决方式如下:
    其实也就是把这一类报警屏蔽显示而已,并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A:
这个警告可以放过它不管。

网友B:
在keil下使用 volatile没有这问题。

网友B:
为什么这样设置,就可以消除这个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样设置,就可以消除这个警告?

这个地方就是过滤警告编号设置,所有你想屏蔽的编号都可以在这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