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公司怎么做软件测试

楼主(2017-03-29):
情况是这样的,公司是属于硬件公司,但是我们公司也专门有一个人编写上位机程序,无非就是有个界面,方便用户使用。问题来了,作为硬件公司,这种上位机软件应该由谁来测试(这哥们技术能力没的说,就是有点粗心,软件经常点着点着就弹出个异常,基本上他的bug属于不影响正常使用,但是影响体验的那种),生产也会抱怨软件不好用。因为我之前是属于硬件测试,领导们大概觉得反正都是测试,你就一块测了吧,所以经常这种小程序也会交给我测,我也想把这个东西测好(我是个有良心的员工),但是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软件测试和硬件测试差别还是很大的,该不该花精力去学这个东西?第二个是针对硬件公司的这种上位机软件,可参考的教程极其少,看了两本纯软件测试的书,大部分的测试用例都是用不到的,应该怎么样来测?大家有没有这种困扰?一起交流交流

楼主:
没有人吗?是不是发的板块不对,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发哪个板块啊

网友A:
我是做上位机的,一般这种情况让软件工程师自己修复。你体验下,反应下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B:
这种不是作为产品卖的软件测个毛,有的用已经不错了,用着用着,发现什么问题,反馈一下,改掉就是了,慢慢就完善了。
业界的翘楚,如TI、ADI、飞利浦(现在的NXP)什么的,从DOS时代过来,硬件测试软件都很差,但他们勇于开发新的并及时删掉旧的……

网友C:
你把自己当初用户,收集问题,让后让他改进即可,因为不是商业性软件,测试得要求相对比较低,只要不影响正常使用即可。

网友D:
不用把软件测试想得那么复杂,把自己当作用户用上几遍,各方面合法的非法的操作都做一遍,列张表格写上遇到的问题,提交给上位机的哥们就行了。

网友E:
软件测试和硬件测试其实是相通的,就是把自己当做用户负责任的测试产品有没有问题,多测试,按自己的想法测试看看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反馈就可以了。本人长期从事软件开发,硬件开发,软件测试,硬件测试。昨晚为了重复一个软件是否有问题,按了一个按键1000下。

网友F(点评):
长期做这个事?还自己为了验证重复性,亲自按键1000下。。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软件测试和硬件测试其实是相通的,就是把自己当做用户负责任的测试产品有没有问题,多测试,按自己的想法测 ...

可以调用windows API模拟点击1000次。

网友H:
楼主头像中的妹子看起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头像中的妹子看起来不错

哈哈,楼主好不容易找了张能看的,丧心病狂的加了10级美颜,还加了滤镜,就是吸引你们来答题的,哇哈哈哈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其实我觉得也很简单的事情,关键是这两周有一个新软件让我侧,我又忙着画板,随手点了点,看了看主要功能就下发了,结果五六个异常,都是些非法操作什么的,生产就不太满意,然后被领导批了一顿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其实我觉得也很简单的事情,关键是这两周有一个新软件让我侧,我又忙着画板,随手点了点, ...

把软件的基本功能都要过滤一遍,没什么问题就OK了

网友I:
妹子上美图哈哈

网友J:
生产怎么用,你就怎么测。另外先把测试项目都列出来,然后形成文档记录。

网友K:
安装个虚拟机,把XP到win10的系统都装上,把软件放到各个系统,把用户可能用到的功能都使用一边,没问题就差不多了

网友L:
功能测试,这种小软件好测试。

网友M(2018-04-11):
把软件的基本功能都要过滤一遍,没什么问题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