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单片机

楼主(2017-03-29):
做一个简单的定时器 ,输出不同时间的高低电平循环工作,原样品用一个100UF 的电解能维持掉电**电源好久(5小时以上),所以现在想找一款掉电模式电流很小的单片机,8只脚,价格便宜的,有哪位老师推荐一下,谢谢!  掉电肯定要在0.1UA一下 , 8只引脚(我的PCB很小)5V电源

网友A:
你好,有这样的单片机,100UF的电容,可以工作5小时以上,加QQ群247230204索取资料。

网友B:
8脚的,目前只剩AVR、PIC和STC了,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C:
直接用内部带EEPROM的IC了。价格差不多,几毛钱,QQ276046384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好,有这样的单片机,100UF的电容,可以工作5小时以上,加QQ群247230204索取资料。 ...

你干嘛不上传一下资料?让大家都能看到

网友E:
可以看下简单的AVR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干嘛不上传一下资料?让大家都能看到

你好,因资料比较多,群里共享里资料比较多,所以推荐上群,也可以方便探讨技术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好,因资料比较多,群里共享里资料比较多,所以推荐上群,也可以方便探讨技术问题。 ...

哦,好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8脚的,目前只剩AVR、PIC和STC了,自己看着办吧。

还有LPC8XX系列呢。

网友E:
可以看下ATTINY13A或ATTINY24A

网友G:
如果没有8脚限制的话,STM8S功耗应该达得到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