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使用UC3843的boost升压芯片发热问题

楼主(2017-03-29):
使用UC3843将24V直流电升压到210V直流电。电路相当于给两个47uf/400V电解电容充电。电容后边平常只接了1.2M的一个电阻。充电电流用万用表测量大概20mA左右。用万用表测量芯片VCC端输入电流接近20mA,感觉明显偏大。导致芯片室温20度时大概会有接近30度的温升。测量芯片温度大概在45~50℃之间。问一下有没有哪位大侠遇到这种问题,或者帮忙分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正常,UC384X系列功耗本来就大,你看一下规格书

网友B:
你供电电压要降低点,最好16V,然后串个10欧电阻到7脚

楼主(2017-05-05):
引用 网友A:
正常,UC384X系列功耗本来就大,你看一下规格书

感谢提醒,已仔细看规格书,工作电流确实是20ma,比较大,已更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供电电压要降低点,最好16V,然后串个10欧电阻到7脚

谢谢提供方案,已更换芯片重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