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5557卡读写的问题

楼主(2017-03-29):
有哪们高手研究过T5557卡的读写程序,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按时序写完“写卡”程序后,从示波器上看到刚写入的数据会少前2个位,而且,用直接访问命令并不能读出刚写入的数据,是没写成功吗?可是我已经用写卡函数成功改了配置字了(因为从示波器上看速率是变了),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芯片;

读写卡,不是写完后都有返回命令,可以判断有没有写成功的呀;

你用硬件接口操作芯片,还是自己模拟?

网友B:
楼主使用的什么读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pudn.com/downloads528/sourcecode/embedded/detail2187984.html

这个程序我也下载过,写的很规范,但是不能用啊,写数据时,连CFE波形都不出,没仔细分析就用别的程序了。请问你用过这个程序没?好使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使用的什么读写的?

我用的是U2270B读写的,资料上写的“写入成功后会传送刚才写入的内容”,这个在示波器可以看到,可是用读命令就是读不出来,好象没写进去。或者读命令发送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芯片;

读写卡,不是写完后都有返回命令,可以判断有没有写成功的呀;

用U2270B硬件读写的,好象没写成功。

楼主:
现在分析还是没写成功,因为每回写完数据后,卡返回的数据中末尾都会多一个高电平脉冲,不知道为什么?换好几个程序都这样,请高手帮帮忙,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C(2017-06-14):
最近也在研究,请问下,你目前写卡成功了吗,如果可以,能否提供一个完整的写卡波形。非常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