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F2K60S2怎么判断PWM的电平翻转

楼主(2017-03-29):
数据手册这样说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判断PWM波形什么时候电平开始翻转,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程序应该怎么写才能判断PWM波形的电平翻转

楼主:
图中的捕获寄存器{EPCnL,CCAPnL[7,0]},{0,CL[7,0]}这两个可以读到数值吗?

网友A:
很简单,每次周期开始,即CL=0时,如果设置的PWM值非0,则输出低电平,直到CL大于等于设置的PWM值,输出高电平。STC的PCA做的PWM设置的占空比值是输出低电平的占空比值,这个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每次周期开始,即CL=0时,如果设置的PWM值非0,则输出低电平,直到CL大于等于设置的PWM值,输出高 ...

谢谢你,我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