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新手求助啊

楼主:
来自 2楼

网友A(2017-03-30):
引用 楼主:
噢噢,不好意思,看到了,再背面的过孔选项上有,感谢。然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天线的问题,您看下天线 ...

你要是十分确认这项操作是正确的,那么可以忽略,最好是按照规则来做,尽可能减少drc提示,减少检查确认的工作量

网友A:
焊盘和过孔网络改成一致就不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和过孔网络改成一致就不绿了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改这个过孔的网络,第一次是3.3VD,然后我删掉重新加了一次就变成了LED_DP,不知道怎么设啊,求解。真的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改这个过孔的网络,第一次是3.3VD,然后我删掉重新加了一次就变成了LED_DP,不知道怎么 ...

双击过孔如下图所示
然后选择相应的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过孔如下图所示
然后选择相应的网络

我这个上面试了下好像选中不了过孔,一双击就自动选到了整个焊盘,打开开了下好像也没有锁定,您看下这个咋解决呀,现在我重新画了一版,然后过孔上面是没有任何网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过孔如下图所示
然后选择相应的网络

噢噢,不好意思,看到了,再背面的过孔选项上有,感谢。然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天线的问题,您看下天线这条绿色的,我听别人说是要强行拉到地,这个不用管吗?我看上面有提示说有短电流,然后我把允许短电流打开就不绿了,这样可以吗,真的非常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