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2烧录问题

楼主(2017-03-29):
PIC烧录出现“PK2Error0027:验证失败(地址= 0 x0 - 0 25 -价值期望值读0 x0)”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17-05-24):
建议:
写一段最简单的驱动LED的代码,编译链接后烧进去看看知否ok
若仍不行,那么换个板子试试,换个烧录器试试等,
这一步一定要打通,否则后续无从谈起!

为什么我们学习单片机,或者拿到一款新的mcu,都是从驱动led开始

因为,若led可正常驱动(点亮,或产生流水灯的效果等等)

至少可验证:
1\ 所有的硬件环境没有问题
2\ 烧录方法及tools没有问题

且软件很简单的几句,基本上可以排除软件造成的困扰,将问题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