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解释下,附图中电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7-03-29):
请解释下,附图中电路如何工作的?

网友A:
典型电路----如果发射极还有个电阻接地的话。
随便找本模电书都会有的吧?

网友B:
并联谐振,晶体与C10,C11构成回路。R1//R2构成回路阻抗,构成阻尼糸数,决定启振难度及频率选择性。(对谐波晶振有用。对基波晶振用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谐振,晶体与C10,C11构成回路。R1//R2构成回路阻抗,构成阻尼糸数,决定启振难度及频率选择性。(对谐 ...

有参考电路或者说明嘛,不是很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参考电路或者说明嘛,不是很明白

对LCR网络用S域推下传递函数,输入处是射极,输出是基极。就明白。还有谐振时,电抗性为零,阻性最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LCR网络用S域推下传递函数,输入处是射极,输出是基极。就明白。还有谐振时,电抗性为零,阻性最大。 ...

大侠请教一下,在进行计算时,晶振是否可去?我将晶振去除后,计算出的τ=(r1//r2)C11(或C1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侠请教一下,在进行计算时,晶振是否可去?我将晶振去除后,计算出的τ=(r1//r2)C11(或C12)。 ...

不能去,晶振可用大电感与小电容串联代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去,晶振可用大电感与小电容串联代替。

那等效数值如何估算?

网友B:
参考晶体厂商的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参考晶体厂商的值。

大致清楚了,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D:
图片不工作,

网友E:
这个电路是哪里来的,怎么看都不对呀,能工作吗